这是哪个牌子的PLC板?

楼主(2018-08-13):
有台设备用了一个下图的PLC板,客户问我能不能加一些控制功能(不太复杂),网上搜了一遍也没找到相关资料。
有没有哪个朋友以前用过这个PLC板,大家给点建议怎么搞到此事。谢谢!

网友A:
图在何处?

楼主:
板子上印的 WANKONG
WKT208ATH_V13

网友B:
问下这个板子要不要两百块?

网友C:
国产的PLC。做这种的厂很多。

网友D:
国产单板机,很便宜,版本就相当于以前的FX 1S 或1N

网友E:
用三菱软件可以的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我也好奇用三菱的软件可不可以,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G:
要用专用软件

网友H:
这种板想要什么用什么软件就能是什么软件,关键看刚买的时候别人给里面灌的什么软件

网友I:
这种国产板一般都是仿三菱、西门子的或台达的,这三个软件都试试,一般都能搞定,生产这种板子的企业没有太强的技术力量,不太可能开发专用软件。

网友J:
80%的概率是仿三菱1N或2N的,还有10%概率仿西门子200的,还有10%概率是其他未知品牌,能确定的是肯定是PLC仿板,而不是专用板卡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K:
还有这东西,质量咋样

网友L:
这是块单片机板,要先用单片机软件把程序下载下来,不能清空缓存!,然后在转成三菱的程序看看

网友M(2018-10-13):
很好奇的是,这些小厂生产的这样板,本身实力又不太强,但他们就怎么让三菱或者西门子的软件能用在他们的板子上

网友N:
像是自己开发出来的,之前见过类似的是用Works2编程的

网友O:
国内大部分是仿制三菱的PLC,下一个低版本的软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