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台达伺服马达转盘持续方向一直转

楼主(2018-08-13):
请问三菱PLC控制台达伺服马达
使转盘方向(顺或逆时钟)持续一直转
脉波与速度有使用过直线式的
直线式的总会有底
那转盘要如何透过指令或以接线方式来达成
之前控制PLC是用FX3U练习,2N不知是否也能达到相同功能

网友A:
貌似FX2N 和FX2Nc都不能用定位指令drva drvi 哦
只要伺服控制器里的参数设置好了 脉冲+方向肯定能正常正反转的

网友B:
FX2N可以用PLSY指令,不能用DRVI DRVA PLSV

楼主:
谢谢前辈的讲解
目前要持续一直转
而非脉波数到就停
不知有何方式来控制

网友C:
PLSY 这个指令就可以

网友D:
用伺服控制一直转?用个普通三相异步电机不就OK了吗?

网友E:
一直转可以不用PLC,了解一下伺服的速度模式,

网友F:
用这个试一下plsy k1000 k0 y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伺服控制一直转?用个普通三相异步电机不就OK了吗?
一直转只是其中一项功能,到时要用脉波控制转的圈数或角度

网友G:
一直转把指令操作数脉冲个数设为0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