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安全光栅直接进PLC或者接安全继电器的选择

楼主(2018-08-14):
如题,许多工程师都是直接将安全光栅接到PLC,一些要求比较严格的场合都是将光栅接到安全继电器再接入PLC的,你们一般都是怎么接的呢?

网友A:
接安全继电器在接入PLC,我们以日系欧系厂商为主要求比较严格

网友B:
如果在重要场合,还是进安全继电器可靠些,防止干扰,造成误动作,引起安全事故,欧美设备过来都是这样的设计。

网友C:
这个是很灵活的,根据具体要求来就是了

网友D:
到过国内的设备一般进PLC,到国外的一般进安全继电器!

网友E:
安全继电器一般选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网友F:
国内部分人遵循的是能用即可,所以你看到直接进PLC点,
就拿西门子系统举例,以往标准做法是进安全继电器,通过安全继电器切断供电,现在有了profine以及安全PLCt,光栅直接进安全IO模块,再编写安全程序控制供电。 比以往的要省事,简单。
类似的还有急停,大部分也是直接进PLC点,和光栅差不多处理,

网友G:
国内的设备在安全回路这一块没有欧美的严格,国内很多都是能用即可,当然是接近安全继电器安全系数高很多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H:
欧标是进安全继电器,也是国际标准

网友I:
安全光栅要带自检功能,进安全继电器或者安全PLC,触发的话得有复位功能确认才重新接通安全继电器
如果是普通那种光栅不带自检的,或者直接光栅进普通PLC,这其实都是自欺欺人没什么意义的

网友J:
接安全继电器 技术参数写进去 让客户觉得安全高大上

网友K:
比较简单的设备就接进去安全继电器,然后用安全继电器制造设备上电回路。大型设备一般采用安全PLC,这样比较灵活控制点。国产设备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