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4):
用smart200PLS指令发脉冲,怎么在发到一半的时候给个信号出来控制电磁阀

网友A:
分两段, 第一段完成,给电磁阀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两段, 第一段完成,给电磁阀信号。

不允许有停顿的,要连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允许有停顿的,要连续

一段,脉冲数在指定范围内,  电磁阀线圈ON。

网友B:
可以中断检查脉冲位置到达时中断处理脉冲信号开

网友C:
脉冲会连续发生,如需要发脉冲到指定数量时输出一个Q点,可用比较指令实现。

网友D:
简单,读取当前位置,当前位置大于等于设定的一个位置输出电磁阀就OK了

网友E:
IF 当前脉冲数 >=1/2 脉冲数 THEN

电磁阀:=TRUE;
ELSE
电磁阀:=FALSE;
END_IF ;

网友F:
200 smart如何读取当前脉冲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0 smart如何读取当前脉冲数呢?

是的,我也是这样。

网友G(2018-09-15):
smart200PLS指令发脉冲是控制什么设备?如果是伺服的话。个人认为,可以从伺服取反馈信号。

网友H:
大概这样:

网友I:
一楼大侠安川玩得那么好

网友J:
读取当前位置,当前位置大于等于设定的位输出

网友K(2022-09-20):
有使用過S7-200 EM253的模組就會使用

网友K:
有使用過S7-200 EM253模組就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