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西门子新人报道

楼主(2018-08-14):
请问各位大神,西门子200smart编程软件可以在线下载吗?
博图V14是否支持在线下载呢?

网友A:
西门子200smart编程软件可以在线下载吗? 可以
博图V14是否支持在线下载呢? 也可以

楼主:
谢谢!这个地方不勾选是吗?

网友B:
直接比较就下去了

网友C:
S7-200SMART下载需要停机,博途V14下载程序不需要停机,必须离线,下载硬件组态需要停机的。

网友D:
smart这个软件不好用,调试的时候每次更新程序总是要把数据和系统那个位置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