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4):
三菱Q03PLC写入程式后,在读取时没有程序部件的选项,打开空白程式读取时有程序部件的选项,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新PLC,程序是自己写的

网友A:
真神奇。难道可以用FX一样搞隐藏?

网友B:
这个有点像设置原代码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C:
你这图不是写入的图片吗?
写入时没有下源代码信息,上载时就看不到程序部件。

网友D:
是不是使用了FB???
先把plc全部清空,你从新写入时源代码选择ROM,数据选择程序内存,
完了以后你读取时候分别看看从ROM读取,和程序内存读取有啥不一样, 就会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使用了FB???
先把plc全部清空,你从新写入时源代码选择ROM,数据选择程序内存,
完了以后你读取时候分别看看从ROM读取,和程序内存读取有啥不一样, 就会明白了

非常感谢给出的宝贵意见。按照你的方法试过后,读取时还是没有程序部件,两种方法都没有不一样的地方。请问还有没有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D:
源代码选ROM 直接读了看看。

网友E(2019-02-23):
写入源代码也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写入源代码也读不出来??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