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输片长度不稳定

楼主(2018-08-14):
停机超过48小时后在启动设备就出现 输出脉冲不准。误差大。通过加减速时间又正常了

网友A:
看下输出脉冲的接线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B:
首先看看是不是和时间有关系,你的设备是不是要加热的,冷却过后要考虑收缩率,若没有可以考虑监控伺服接受的脉冲数。

楼主:
设备的确是要加热,但是每天都会停机再开机,停机时间不能太长。停了几天就不行了运运作误差有好2-3公分。

网友C:
误差2-3公分,可以检查一下驱动器接受到的脉冲数是否正确了。

楼主:
计数是标准的,监视看不出明显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