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位置

楼主(2018-08-14):
请教: 大师 这种伺服电机控制长度的不精确,是位置参数设置不对。还是编码器故障?谢谢

网友A:
没听明白

网友B:
估计电子齿轮比没设置对。

网友C:
有没有电子齿轮比。没有的话你监控下脉冲值。是不是哪里换算错了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