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4):
本人伺服新人 求三菱FX3U与台达B2伺服控制程序例

网友A:
找FX3U定位篇的手册参考例程就行。

网友B:
三菱fx3u 定位篇手册,我正好在做这个,互相学习
谦虚不耻,前行不止!

网友C:
先提供一下伺服接线说明,有错误各位大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