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5):
三菱FX5U SOCKET 按照案例敲完后 SOCKET调试没啥反应

楼主:
描述:没有啥数据接收的反应
描述:这是程序
描述:设置
描述:设置
引用楼主xugong1996于2018-08-15 10:54发表的 三菱FX5U SOCKET通讯问题 :
三菱FX5U SOCKET 按照案例敲完后 SOCKET调试没啥反应

网友A:
IP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重复了

我是FX5U 连的PC。然后是192.168.0.5的

网友B:
一看楼主的配置离成功还有好远!SOCKET通讯有很大讲究。只知三菱的列子程序是远远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楼主的配置离成功还有好远!SOCKET通讯有很大讲究。只知三菱的列子程序是远远不够的。

老哥有完整点的案例么,求参考

楼主:
描述:本地IP
描述:软件设置
描述:软件设置
描述:案例程序
描述:软件以太网检测
描述:通讯窗口无数据
更改了配置,还是没反应啊,有做过这块的前辈么。

网友C:
我也正在研究...

网友D:
做过三菱内置以太网和智能相机socket通迅,
从你的载图上既没看到软件发给PLC数据也没看到有PLC发给软件的数据,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网友C:
可以通了, PC端網路部份要修改一下 即可

网友B:
描述:PLC接收
这个能搞懂的人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过三菱内置以太网和智能相机socket通迅,
从你的载图上既没看到软件发给PLC数据也没看到有PLC发给软件的数据,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SP.SOCSND 执行对连接1的数据发送,然后现在连接1一直是连接中发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了, PC端網路部份要修改一下 即可

请问您的连接是怎么设置的呢

楼主:
自节点里设置的IP 是随便设一个网段里的就行么,传感器设备设置的IP是与5U连接时的IP

楼主:
搞定了,准备发文件上来大家讨论,但是选择文件后就卡住,然后浏览器奔溃,    论坛管理在么这算BUG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搞懂的人不多

谢谢,确实对我有所帮助

网友A:
所谓的SOCKET只不过是走以太网的无顺序协议罢了,只不过以太网传输层有TCP和UDP两个协议,选择不同的协议工作过程也不一样。UDP的话就是直接发数据,不管收不收到,速度比较快,网络开销小但是可能丢包,也有不少软件用UDP但是为了保证数据不丢在应用层进行类似于TCP的一套验证机制的。TCP的话就是需要先进行连接,SOCKET在网络通讯里面就是IP加端口号的意思。建立连接需要进行三次握手,连接完成后就可以直接发数据了,其实里面的一套机制模块已经帮你自动完成了,其实你要用的话只需要照搬样例程序就行了,大概懂一点机制,还是三菱的产品还不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SOCKET只不过是走以太网的无顺序协议罢了,只不过以太网传输层有TCP和UDP两个协议,选择不同的协议工作过程也不一样。UDP的话就是直接发数据,不管收不收到,速度比较快,网络开销小但是可能丢包,也有不少软件用UDP但是为了保证数据不丢在应用层进行类似于TCP的一套验证机制的。TCP的话就是需要先进行连接,SOCKET在网络通讯里面就是IP加端口号的意思。建立连接需要进行三次握手,连接完成后就可以直接发数据了,其实里面的一套机制模块已经帮你自动完成了,其实你要用的话只需要照搬样例程序就行了,大概懂一点机制,还是三菱的产品还不够方便。。

嗯嗯 ,我照着案例模式测试可以了,主要前期软件设置方面有问题,现在在试试其他的模式,多谢指导。
  • 下载积分:+2(xszong) 真诚感谢!

网友E:
    是 测试软件有问题还是WORKS3 设置有问提啊   我搞MODBUSTCP 一直没连上
  • 下载积分:+2(xszong) 好贴好贴!

网友F:
    到哪里下载socket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哪里下载socket软件

    百度就有 你搜我软件的名字

网友G:
    socket昨天调通了,MODBUSTCP有人调过吗

网友H:
    你应该先做个简单的程序,测试通讯是否成功。
  • 下载积分:+1(xszong) 好贴好贴!

网友I(2021-05-26):
    楼主能发程序探讨吗 最近也在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