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串口通讯设置问题

楼主(2018-08-15):
描述:程序前半部分
描述:程序后半部分
描述:报错3600,未配置正确
描述:我这样配
描述:和要求一致,串口调试工具已经收到值了
描述:程序写法和文档里也一致
三菱的串口通讯设置问题,程序椅子没有反馈,SM8572一直都是低电平。程序中参数设置到底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
这里的查询指令 77 04 00 04 08已经下发,为什么没有收到反馈呢,SM8562在串口查询指令下发后不是应该置1吗,串口协议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A: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前辈,已连接FX5-232ADP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已连接FX5-232ADP模块
但你的报警就是说没有模块。
有两种可能:
一、 实际 没有装上模块,或者没插好。或者模块坏了。或者模块没得电源。
二、连接了模块,要在模块那设置一下,添加模块
第二条看你上图是已经设置了。 可考虑下第一条。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前辈,原因找到了。我们是FX5U,默认第一个外接模块选择通道3,如果是FX3U采用通道2,所以出现这种问题。实际上用了通道3,是可以发出的,SD等会快速闪一下,但是RD等不亮,且还是没有收到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