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SA-mt-cm只要输出Y000 脉冲输出,RUN状态消失

楼主(2018-08-15):
三菱FX3SA-mt-cm只要输出Y000 脉冲输出,RUN状态消失
气缸点动正常
手动JOG 动作
脉冲输出灯闪烁一下,RUN状态消失
各位大神,求指教

网友A:
可单独做一个Y0脉冲的程序 ,然后把外部线拆掉再试。
如果仍然消失,可能是PLC的硬件故障。
如果没消失,有可能是外部接线有误。导致冲突。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一楼的排除法非常好。不带负载试试,带负载试试,根据结果来判断问题所在。

楼主:
拆掉Y0 继续按JOG正反转,run正常。
那么问题来。程序,接线是昨天一样,至少今天改了一个PLC,FX1S改过来FX3SA的。。
用的PLC自带DC24V,s/s接的24V。
量测 24V 和0V 之间的电压是-24V
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A:
量测 24V 和0V 之间的电压是-24V
那可能是量反了,把针互换下就正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量笔没反 红正黑负 量出来就是-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