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远程I/O问题

楼主(2018-08-15):
三菱FX-16CCL-M的远程I/O在模拟调试时候 为什么不能改变当前值?

网友A:
因为这个IO的来源是 FROM 和 TO 模块的缓存 。所以不能改变。
那在实际调试中,比如说我接一个断路器的常开触点,断路器闭合后,常开触点闭合,对应的远程I/O的值改变吗?
下载积分:+1(352710982) 热心助人!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特殊模块指令不支持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