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三菱plc怎样用电脑程序查找故障点

楼主(2018-08-15):
刚学习电工没用过plc现在公司的一台镗床坏了,找不到原因,求大神帮助

网友A:
机器有报警。就根据报警代码来查找源头。机器无报警,就检查机器停止前的动作。或即将要进行的动作。对机器的动作流程熟悉,比较容易找到问题所在。不过对于无任何报警停机的,就需要好好的检查机器正在运行到哪一部,由于什么条件没有满足导致无法进行下一步动作。

网友B:
您还是要检查你的传感器、光电、开关一类输入信号主要的是要搞懂机器的工作流程。

网友C:
用编程线联机,然后看看哪个部分不正常。
以前遇到一台新机,因一个限位开关质量差,误动作造成保护,通过联机监控,查找到故障。

网友D:
联机,根据将要动作对输出控制信号引脚,再PLC程序中搜索,找到没有执行到对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