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T指令连续运行中出现卡料怎么处理

楼主(2018-08-16):
IST指令连续运行中出现卡料,切换手动操作模式后全部都复位了,怎么实现切换手动,排除故障后继续运行

网友A:
你所指定的八个连号的位元件中有手动,自动、单步,单周期、连续运行。一般设备的操作面板上有转换开关。把开关切换到手动,再按相应的手动按钮。待原点指示灯亮了切换到自动运行就可以了。
需要的是保持自动运行中输出的状态,并能手动控制,复原后能继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