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请教为什么将浮点数转换整数时,显示值为0

楼主(2018-08-16):
如图所示,为什么转换时,值为0

网友A:
0.167 变整数肯定是0啊。
如果1.167就是1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谢谢大神的指点,没仔细看指令的介绍,不好意思

网友B:
额,浮点数转整数,小数点后的全部删掉

网友C:
小数点后全部不要
QQ:611369538

网友D:
不夠1所以顯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