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d元件问无法改变数值题

楼主(2018-08-16):
fx5u。为什么有些d元件有数值,而且不能在线更改它的数值。查了附近都没有元件被占用。只是16位的r如 d356 一直都是那个数,无法改变。为什么这样?换了一个元件,如d360它就正常了

网友A:
大部分还是程序 导致的,有些程序 会间接占用某些D。
把PLC程序清除掉,没有程序时,你再改变试试。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可能用了占用双D的指令

楼主:
绝对没有占用双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