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6):
求教大神:
       最近有两台设备要搬迁,设备年限比较久,PLC分别是S7-1200,S7-200CN ,请问这种PLC需要电池吗?,断电后程序会丢失吗?

网友A:
断电十天半月的没问题

网友B:
程序不会丢,丢的是工艺数据

楼主:
谢谢大家,已跟西门子技术确认了,程序不会丢。

网友C:
程序是不会丢失的,但是一些参数只能保留10多天(S7-200),比如你的这台设备有PID控制,那你的PID设置参数到时间后就会变成程序里的初始值,这样也是比较麻烦的。如果有这些重要的参数,建议你还是在停机前做一下些记录,记得我给一家已停机4个多月的公司修理建材生产设备时,这家公司的配方参数丢失,工艺工程师离职,这些参数不给提供,这家公司差点报废这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