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ZRN指令一收到DOG信号马上停止脉冲输出了

楼主(2018-08-16):
台达EH3,ZRN指令一收到DOG信号马上停止脉冲输出了
DOG用的X12 极限X13。负向停止 极限下降沿有效。
求帮助在线等

楼主:
本以为是DOG触点抖动。换了一根开关,用手按也是立即停止输出

网友A:
帮顶,我马上也要用台达EH3,也要用到ZRN指令!!!

网友B:
DOG信号是常开还是常闭?回来时有两段速度(原点回归速度和爬行速度),还是只有一种速度(JOG速度)?仔细检查下

网友C:
而且还要看是那一种回原点方式,最好把程序截图上来看一下
QQ:611369538

网友D:
X12是第三根轴的原点信号 你打开了负极限功能 看一下是不是X12 和 X13的线接错了 你的这种现象特别像碰到了负极限后停止的 貌似我用EH3的时候 从来都不用负极限功能的 如果想有的话 一般我都是自己写一个

楼主:
最后还是抖动问题,我接了延时电路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