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动来回抖动

楼主(2018-08-16):
用的三菱运动控制卡MR MC240带一个JE-40B的驱动器,在运动的时候出现电机来回抖动。
1.在电机低速复位的时候,出现抖动,抖动完了,在高速运动就很正常
2.改刚性值,有时候还是会出现
3.三菱运动控制卡,改一次参数,就要重新写入下载一次到驱动器,上位机要要对板卡系统重启

网友A:
用皮带传动的不就是这样的,加个减速机就好了。

网友B:
这样不抖 我服了
有什么好的方法么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这么长的同步带,低速时肯定抖。同步带刚性差,低速时同步带松弛状态。现在的机械设计基本都是纸上谈兵、不懂工艺、不懂调试,设备干啥都不知道,画图还可以。
有什么方法补救么

网友D:
不加减速机就换个10倍扭矩的马达,绝对不会抖;
减速机在考虑增加了

网友E:
你看看那种低端3D打印机的设计,他们的皮带也长,装在2侧的,普通步进电机,精度还好,没怎么抖动

网友F:
PA08设置为0004,调高PA09和PB07,PB07的设置值为150左右。
我去试试看

网友G:
你看看那种低端3D打印机的设计,他们的皮带也长,装在2侧的,普通步进电机,精度还好,没怎么抖动
你是不知道啥叫闭环吧,抖一个是扭矩不够,另外一个是出现位置偏差 伺服在修正
电机抖动,是因为扭矩不够是吗??

网友H:
我是进来学机械设计的。。。

网友I:
说到减速机 之前的那台设备上面确实皮带传动的都出现了减速机
一定要加是把??

网友J:
你观察下低速时电机抖还是皮带抖。

网友K:
带皮带的确实加个减速机能省去很多麻烦,我一个月前刚好也碰到了。伺服增益再怎么优化,效果始终没有减速机好,最后优化的结果是电机不抖了,但是增益低了电机时不时的发出声音。
低端3D打印机用的步进电机不抖抛开转矩不够,我个人也觉得就因为它是步进电机的原因,纯开环,丢步也就丢步了不会自己为了修正误差而来回调整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L:
图纸画得专业

网友M:
搞机械设计的。十几年的也未必见得有厉害之处,但是做的设备那个不像有十几年经验的人。螺丝选错,拖链选错,滑台导程选错,气缸接头选错,开关选错,马达选错等,反正你想不到和想得到的都选错。机器运行三个月后,螺丝扭滑十几颗,拖链气缸打折或者磨破,气缸的气管经常弹出,开关时灵时不灵,马达异响。不服不行。给建议他让改善。不理。回一句,你们自己改吧。这就是同公司不同部门做的东西。烂烂烂。还不能拒绝。

网友N:
结构也是问题,我这个桁架就是伺服直接驱动(无减速机),而且是通过连接杆实现双同步行走(同步带),一开始常规速抖得厉害,减速也是抖,但通过参数调整也能有好的表现
可以具体说说,修改了哪些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