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L系列PLC输出问题,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8-08-16):
本人这里有一台非标设备,使用的是三菱L02CPU与威纶触摸屏,设备输出点是Y100~Y14F,但我在此CPU上传的程序中找不到Y100~Y14F中的任何一个输出点,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如果是远程I/O的话,是用继电器代(M..)替输入输出的,查下FROM TO 指令

楼主:
程序内没有FROM TO这个指令

网友B:
Y100~Y14F 有可能是网络地址,比如CCLINK上用的Y。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