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用过FX3U 与RFID通讯吗

楼主(2018-08-16):
要读RFID标签数据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勇往直前

楼主:
RFID读写器有232口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勇往直前

网友A:
可以通过CCLINK,RFID模块,ECL2-V680D1连接欧姆龙的放大器和天线读写。

网友B:
PLC加只FX3U-232BD或FX3U-232ADP就可以了

楼主:
以解决 用的232BD板 还有用的以太网模块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