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台三菱Q系列PLC以太网如何通讯数据采集

楼主(2018-08-16):
本人有10台三菱Q系列PLC,每台都带有一个QJ71E71-100 的以太网模块,请问如何将10台进行数据采集

网友A:
组态软件可以不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MCGS只能连1台,还有那个组态可以?

网友B:
容易的很啊

网友C:
加个以太网交换机方便多了

网友D:
Q系列的PLC如果内置以太网口的话,三菱本身支持内置以太网通讯,把10个PLC数据统一到1个PLC上面,然后这个PLC再和上位机通讯。

网友A:
组态软件支持OPC的话,尽管去组态,不支持的话,支持三菱协议的走三菱协议,也可以搞,WINCC 组态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