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6):
   西门子s7-200 plc是否存在断电很久(一年多,两年)重新上电后容易出现故障的通用毛病,许久之前,两块224XP因设备暂时不用,停电一年多后开机出现故障亮红灯,STOP灯亮,运行开关拨动无效,使用PC通过PPI连接无法通讯,这次又两块222出现类似的毛病,也是断电了很久,现象也是一样,记得之前还有226出现过,我想200的程序应该是保存在EEPROM中的,应该是不会丢失的,不是程序丢失的毛病,况且程序丢失的话,通讯应该是没问题的,不知大家谁也有见过类似的毛病没有? 是电路板哪里的毛病?
    记得以前碰到过很多的200的电源板的毛病,自己查资料,查看电路元件及作用等,最后把200电源板问题的通用毛病解决了,这次又发现了这是一大类新的问题,不知谁有心得,给分解下~,谢谢~   题外话说下,西门子200的PLC质量真是不可恭维~  不知大家的意见

网友A:
机器十年以上,你长时间停电,各种奇怪问题总之很多,老化电路板的问题,会导致很多你想不到的问题,所以,建议出厂十年以上(电器件出厂日期,不是设备制造日期),要想继续使用,以下两点个人经验和建议:
1.经常通电,或者控制系统不断电
2.升级改造成新款控制系统

网友B:
        可以设置个时间经常通电

网友C:
断电时间过长,PLC系统程序丢失了,建议返售后维修。

网友D:
是程序丢失了还是数据丢失了呢

网友E:
我的一些200plc工程剩货放置多年,现在拿出来通电试一下也出现你说的状态!不知为什么?

网友F:
没有修的价值了,更换升级西门子的SMART 或1200系列吧
有兴趣加群交流 :587952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