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7):
转换器以太网一侧设置的参数与协议都有,那485侧呢?不需要设置MODBUS或其它协议与通讯参数吗?还是无需设置?请大佬解惑!

网友A:
这只是一种通讯转换设备,至于你要走什么通讯协议自己定义就行。。。

网友B:
485端,只要支持硬件接口,协议对PLC或上位机没大影响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研华的可以在电脑虚拟成一个串口

网友D:
要设定的,通过网口设定串口的参数,

网友E:
引用楼主青空の夏于2018-08-17 08:07发表的 RS-485转以太网疑问 :
转换器以太网一侧设置的参数与协议都有,那485侧呢?不需要设置MODBUS或其它协议与通讯参数吗?还是无需设置?请大佬解惑!

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