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CCD定位追踪

楼主(2018-08-17):
如果是XY平面,工件是流水线上往一个方向移动的,到工位就停下,2轴模组CCD定位追踪,CCD拍照是需要在同一位置吗,每次拍照后把偏移位置反馈给PLC再驱动模组补差位置?
还是有上位机软件,CCD和模组都转换成坐标?
有哪个大哥做过类似方案吗,控制上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是的
两种解决方案
一种停下来拍
一种不定下来拍 这个要做跟踪计算

网友B:
坐标肯定是要转换的,2楼2个方案你可以考虑,坐标转换尽量让上位系统或CCD来做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