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L系列PLC如何与数字称重变送器R485通讯

楼主(2018-08-17):
PLC:L02CPU

网友A:
QJ71C24N 走MODBUS通讯

网友B:
L系列可以用自带的通讯功能,走个通讯协议
您好!新手一枚不懂如何走这个通讯协议。求指点!如何实现通讯,哪个手册上有相关教程,哪个软件能测试通讯是否成功?求告知。
下载积分:+2(天空下的太阳) 真诚感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楼主要加个适配器或串口通信模块,如果加适配器可以个485,参数配置在PLC参数设置画面中适配器串行设置中设置参数,如果加个串口模块要在智能模块中设置通信参数,手册楼主可以参考L系列硬件设计手册与L系列程序功能解说两个手册
下载积分:+3(天空下的太阳) 热心助人!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