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负压表问题

楼主(2018-08-17):
负压表到-95 时候电磁阀打开,欧姆龙编程如何写

楼主:
有没有大神

网友A:
负压表什么信号? 开关 模拟量? 做个比较不就可以了

楼主:
24v电源,一根信号线。用模拟量写,应该用什么指令,怎么写。

楼主:
有木有大神,很急的

楼主:
救救我吧

网友B:
到微信群里问问吧

楼主:
怎么加你微信

网友C:
你用的估计是数字量,要看信号线接在plc的什么端口,如果接在x0, ld x0 out y0;如果是压力变送器,用模拟量,就需要ad转换,然后换算成压力,然后用比较指令。

楼主:
你看一下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
负压能算出来,但是怎么和负压表的点号链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