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7):
今天SC09电缆不能和FX3U通信了。报错180840b
com口选择没错,只是不知道计算机上对应的com口,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停止位设成多少合适,
另外,导航窗口下  / 连接目标 / 计算机测I/F串行详细设置要设成多少,
还有的导航窗口下/  参数  /  PLC参数   还用设吗?
以前没注意过这些参数的设置值。            今天试了多次,都是不行。
请路过的高手,帮我一下。

网友A:
有时线坏了,或者PLC通讯口坏了有可能。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线坏了,或者PLC通讯口坏了有可能。

应该不是线坏了,因为程序A连不到PLC,调出程序B就能连到PLC。动了动计算机com口设定,结果全都不行了。

楼主:
设为默认也不行呀!

楼主:
谁知道哪本资料上,有FX系列编程口波特率,奇偶校验的规定?
麻烦告诉我一声,
感激不尽。

网友B:
選擇RS232   COM口選擇對   波特率多少都無所謂   就這些設定  要不行就換個其他PLC或者換根線 用替換法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選擇RS232   COM口選擇對   波特率多少都無所謂   就這些設定  要不行就換個其他PLC或者換根線 用替換法試試

另外找了一个PLC试过了,可以上载和下载。
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C:
你要把D8120里面的数值清空,就可以了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楼主:
刚搞来一个触摸屏,正准备试试。

楼主:
触摸屏写不了D8000以上地址,一编译就报警地址错误,超出范围。
无奈抠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