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7):
今天明纬的直流电源的接地端对零线有AC   32V的电压!
请问这个是哪里出了问题?
直流电源型号:DR-75-24

网友A:
会不会其他设备漏电了哟。

你的零线对24V都只有24V吧。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地线接好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其他设备漏电了哟。

你的零线对24V都只有24V吧。

把明纬的直流电源断电后,地线对零线是没有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接好来

地线是接好的!现在整个机子外壳都带32V的电

网友C:
自已去明纬官网看一下关于电磁兼容的那篇文章,接上地线!
  • 下载积分:+1(何斐_yz) 真诚感谢!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D:
    明纬的24V直流电源有接地电容,接地后外壳和大地会有AC110V交流电压,电流很小。项目上遇到过,用的时候注意!

网友D:
    官网框图
  • 下载积分:+1(何斐_yz) 真诚感谢!

网友E:
    问题遇到过好几次,确实是有电子元件漏电。我遇到过,有两个开关电源。一个24伏直流(明纬)。一个5伏直流(未知名)。另外一个是24伏交流的变压器(天正)。机器没打开电源时,外壳不漏电。(电源是接通到机器总开关,等待开机的状态。)一打开电源。给机器其他硬件上电。就有漏电现象,用表测量有70伏交流电。戴手套回来摩擦机器外壳部分,有微震感。原因是单相220伏入线地线没连接好,接好后。外壳漏电消失。可能的原因,一些开关电源漏电,或者火线对地绝缘抵抗不达标。具体是哪个引起的漏电没有具体去查证。
  • 下载积分:+3(何斐_yz) 真诚感谢!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网友F:
    上次我是这样搞定的明纬电源L接火线,N接零线,如果N接火线L接零线就会出现漏电现象,你可以试一下!
  • 下载积分:+1(libin520)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