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CJ1W-DA08C程序,有明白的给我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2018-08-17):
为什么用D100

网友A: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你这个应该是模拟量转换。

QQ980347789

楼主:
对呀,偏移量为什么是0190呀,不太理解

网友B:
这可应该不是参数设置,模块不应该从d20000开始的吗
m=D20000+10*单元号,后面应该还有。
断章取义没人知道的

网友C:
看APR指令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