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7):
现有一台小型加热器卖给台湾,供电为AC220V,台湾的供电为3相220V,请教除了加变压器,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A:
加熱器是單相還是三相?三相就直接接三相,單相就拉一相來用就好了。另外台灣除了三相220V有些廠房會有三相380V,還有燈力用電通常為單相三線式可以拉出單相220及110。

网友B:
单相220和三相220一样用,接法用角形

网友C:
三相直接接两根线不就是220V了,一样的用。

网友D:
三相直接接两根线不就是220V了,一样的用

网友E:
          台湾的供电为3相220V,拉出2相接到你的小型加热器,OK

网友F:
用单项好了~
钟表1234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加熱器是單相還是三相?三相就直接接三相,單相就拉一相來用就好了。另外台灣除了三相220V有些廠房會有三相380V,還有燈力用電通常為單相三線式可以拉出單相220及110。

如果是这样那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