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ad-tc-adp

楼主(2018-08-17):
请教下图中的fx3u-4ad-tc-adp模块,我看手册说J-type 端子不接线就是k型热电偶,还有3和四通道短接了是不是代表不使用抗干扰?这个模块设置k型热电偶和摄氏度把m8261.m8260置off是吧?偶直接读取d8260就是测量值了?

网友A:
对的。
J-TYPE只有使用J型热电偶的时候才接线。
那个置OFF都不用管,因为不管就是OFF
FX3U主机左边第一台,地址是D8260~D8261~D8262~D8263
直接读就是。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J-TYPE只有使用J型热电偶的时候才接线。
那个置OFF都不用管,因为不管就是OFF
还有我想问下,如果模块坏了,plc加密我不项修改程序直接换模块接好线直接就能用是吧?

楼主:
今天用了4ad-tc-adp,这个模块真好用,直接读数据

网友B(2019-03-02):
怎么我读出来的数不准确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