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7):
GX Works2软件用几年了,这段时间在研究FB功能块编程方法,感觉蛮好用的,现在卡到一个壳了,来这里求助一下大神。我想把FX3U-1PG的参数设置做成一个功能块,这样在用多个定位模块的时候,我直接拖用FB功能块,填上相关参数就OK了,现在就卡在#25号参数,我要写的程序是: TO K0 K25 K3M0 K1,我想把K3M0做成FB功能块的输入局部变量,但是做出来的功能块用不了,提示错误。但是,From K0 K28 K3M20 K1,读取状态的K3M20做成输出局部变量的组合位元件却一点问题都没有,有没有哪位大神有高招解决此问题呀!

网友A:
把K3M0做成输入输出变量赋值. 在不行把你的FB发上来.
  • 下载积分:+2(拉你去撞墙)
  • 西门子倍福WPF+C#数据库,槽式设备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K3M0做成输入输出变量赋值. 在不行把你的FB发上来.

网友B:
    输入变量不可以用数组位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变量不可以用数组位吗?

    我也就卡在这里了,输出变量却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看了一下手册,安手册上的位转字,也是不行,看来只能用字变量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能看看你的FB程序是怎么写的吗?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输入为位数组,输出为字,试了不行
  • 下载积分:+1(拉你去撞墙) 真诚感谢!
  •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输入为位数组,输出为字,试了不行
    是主程序的位元件驱动FB程序块的局部变量数组,FB功能块编译无错误,但是调用该FB块报错

网友B:
    如果是你说的那样那是可以的
    RT:
  • 下载积分:+2(拉你去撞墙)
  •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shaoxiaoqing

网友D:
    完全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你说的那样那是可以的
RT:

你那个bool_m局部变量位组合没有调用吧,重要的是你要调用那个位组合

网友B:
bool_m【0】,bool_m【1】,bool_m【2】前3行是不是输入转内部变量bool_m,后几行是内部转字的位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看看你的FB程序是怎么写的吗?

随手创建的,没保存,就写了一点,你看我附图里的注释就知道怎么写了,比你多的就只有一个output而已,你的报错应该是没有output,三菱梯形图程序要求连接到右母线。你试试是不是这样子的
  • 下载积分:+2(拉你去撞墙) 真诚感谢!确实是这个原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手创建的,没保存,就写了一点,你看我附图里的注释就知道怎么写了,比你多的就只有一个output而已,你的报错应该是没有output,三菱梯形图程序要求连接到右母线。你试试是不是这样子的

    加上输出后,FB程序确实可以在主程序那里调用了,但是调用后主程序编译又报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上输出后,FB程序确实可以在主程序那里调用了,但是调用后主程序编译又报错

    发图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图出来看看

    上面有图片呀,再发次吧

网友B:
    你控制数据类型是BIT,BIT要转一下字,再TO一下指令,地址要改为输入输出型,楼主试下
  • 下载积分:+2(拉你去撞墙) 真诚感谢!
  •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