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ID指令怎么用的?

楼主(2018-08-17):
三菱PID指令怎么用的?请哪位大神给个简单的范例学习一下。就写个简单的控温程序,假如设定60度,怎么用PID控制?如果用PLC加一个温控模块和程控电源的话要怎么做?

网友A:
看手册啦 上面有写

网友B:
看手册有详细说明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