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新手安川机器人示教器求指点!

楼主(2018-08-18):
如图,
如果在程序段前面加双斜杠,示教器上怎么操作?

网友A:
这一条关节运动指令会执行吗?

楼主:
有双斜杠不执行,我现在要在前面加双斜杠,示教器不知道怎么

楼主:
不知道怎么输入

网友B:
//表示单排注释,后面的不会编译执行,就是两个单/就可以了

网友C:
//后面是注释

楼主:
知道是注释,我是问示教器上如果要输入 "//",怎么弄?

网友A:
看照片像是NX系列的,你在编辑后有两个选择界面,就是切换大小写和符号的,你看一下里面有没有

楼主:
搞定了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