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8):
                         我这边的情况是这样的,PLC与变频之前通讯会分3类;

            第一类是通过触摸屏给PLC写数据然后通过485发送给变频(写频率,故障复位功能),以及现在操作者通过按钮给PLC指令也写到变频中;
            第二类是设备通过传感器感应到信号由PLC接收再给变频发通讯(多段速以及启停功能);
            第三类是PLC读取变频的信息(频率以及状态);

            现场的情况是这样,设备正常运行,一直读取变频信息,然后触摸屏与现在按钮,传感器感应到信息必须完整稳定的发送到变频中,
如果说我正在读取变频的信息,突然感应到了设备传感器的信息,这时候虽说PLC知道了信息,可发不出去,如果说PLC读取完了变频的信息之后,传感器
来的信号已经没了,那不就是说这次传感器的信号失效了,这样就会出事故。
            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变频正在发送数据或者读取数据的时候,如果巧了别的信号来了也要要求写数据,这样就可能导致后来的
信号失效了,或者传输有错误,怎样个逻辑能让每次发送接收数据的时候稳定完整啊.

            我第一次用的方法是如果设备的传感器或者现场的按钮来按时,停止读取信息,然后信号给到PLC的时候加个延时,让读取信息有个逾时。可这样也
会有小bug,如果现场的按钮以及传感器的信号又巧了两个同时来了(如果说变频挺多20多台,每台传输的数据也很多),怎样让PLC接收信号的时候来一
个信号排队的问题,就是说先来后到,这个逻辑就没弄清,如果有高手看到的话指点指点吧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34725.html
谢谢,我去看下

网友B:
各种处理要求的先后,这种我觉得走链接,如果支持MODBUS的话,来个Q系列的modbus模块,自动链接,FX也支持链接的
那如果要自己编写的话,改怎么编写啊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好贴!值得思考。。。

网友D:
如果要安全稳定的话,PLC与变频器启停和频率参数读取写入分开控制。把变频器启停控制设置成外部端子控制,频率参数写入读取设置成通讯。以前我做过全部通讯的,一旦PLC控制变频器多了就会出现一旦通讯不上连开关停止都没有的严重事情。后来把端子和通讯分开后,最多做过一个PLC和28个变频器通讯都没有问题。
已经把启停通过外部端子来控制了,那仁兄你通过28台变频怎么写先后顺序通讯的,说下思路吧

网友D:
三菱的FX3U小型机MODBUS最多8台变频器,28台变频器我用的是台达AH500 AH10SCM通讯模块和台达C200变频器 通讯速率我调比较快115200,就是按变频器最高通讯频率调的。就是顺序从第1台到28台,速度很快的
谢谢,我参考参考我这边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