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西门子数控系统

楼主(2018-08-18):
大家好,请问有谁了解808D的数控系统,想上下载PLC程序,用什么通讯线,有没有规格型号,(注:电脑是没有232口的),谢谢

网友A:
808D可以用U盘上传下载

网友B:
808D 没串口只有买USB转串口的来。这个要求比普通的USB转串口要高。有时低价的可以用有时不行。我用的是 工业级ftdi芯片美国惠普原装usb转串口hp usb转串口usb转com, 延长线是自己焊的。还算好用。
接线方式
PPU/X2 电脑RS232
2 3
3 2
4 6
5 5
6 4
7 8
8 7
这是官方公布的接线方式。
旭迈机电

网友C:
通过网络接口就可以直接上传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