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8):
最近有点闲,闲来无事逛论坛看到关于编码器测速度的问题,因为之前都是用的SPD指令,但是看到说用定时中断会更精确。本来最近无事就动手研究研究,接了个编码器测试。
使用I28定时中断,时间设为1000ms,I28里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把QD62通道1的值DMOV到D20。然后监控观察到I28是按1S的周期再执行,但是D20一直是零。因为不知道原因所以
特意在下面加了个INC D100,然后这个指令也没有执行,D100一直为0。SD716.C为1表示I28中断允许执行,C28为I28执行计数。请大佬指教一下哪里有问题。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中断开了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开了吗?

开了,C28里的计数就是记录I28执行次数的,一直是按照我设定的1000ms的周期再执行啊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我疑惑你的D100没有计数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疑惑你的D100没有计数

我也是相当疑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按照编程手册说的SD716的每一位就代表I16-I32中断的开启状态,对应I28的SD716.C已经为1了。然后PLC参数里设置中断计数器也是从C0开始的,对应I28的应该也是C28没错,而且计数的脉冲目测确实是按照为设置的1S钟执行一次。然后I28里面的程序就是不执行啊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B:
是不是要加EI指令?

网友A:
我做过这个实验的时候是可以的,我没有用特殊寄存器,就用的EI    IMASK  DI别的也没啥,就可以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加EI指令?

EI指令在前面,有的。中断允许指令已经允许中断执行了,不然中断执行计数也不会不计数。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C:
可以把I28寫在FEND前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