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如何通过FX3U同时控制2个伺服电机转动!

楼主(2018-08-18):
现本人接到一个项目一台开料有两套伺服,分别是A系统及B系统,但是A/B需要同时工作,就需要2个轴同时输出脉冲。
如果用FX3U PLC 只能单独控制一个轴,M8029只能监控一个的轴,所以如果2个轴同时工作就无法使用M8029检测伺服输出完毕,求大神有没其他办法!!!!!!

网友A:
用简单运动模块试试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B:
等待大神出现,不知道3U能不能行,定位模块是可以的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C:
Y0 Y1下降沿试试
蓝枫恋影

网友D: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就一拖2,一路脉冲并到2个伺服上,以达到同启同停,要求高的场合用插补或者相位同步做吧

网友E:
看你是菜鸟级别的吧,3U的不管多少点都能上3轴,M8029只是一个公用触点,M8340,M8350,M8360才是脉冲完成的专用触点
下载积分:+1(zhangyajun) 真是好人!

网友F:
你看下说明书,可以控制3个的。指令完成标志位跟在你用的指令下面

网友G:
楼主是菜鸟,需要多学习
坚持奋斗必有美好的明天!

网友H:
用伺服放大器的定位完成INP信号不就可以啦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