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cli灯闪烁

楼主(2018-08-18):
三菱的远程cclink,设备运转一会就闪烁,设备报警,是什么原因?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A:
额最好告知是主站模块还是远程模块的那个灯闪?远程模块的L.ERR和L.RUN闪吗?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远程模块,run灯闪烁

网友B:
最好是上传现场照片,程序,参数设置。现场照片可以清晰知道你硬件参数设置和故障。程序可以知道你有没有写错,参数可以看到有没有错误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