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X WORKS3 软件页面工具栏图标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8-08-19):
新下载安装的GX works3 软件,进入页面后,工具栏所用功能图标都放大一样,而且重叠在一起,请看下图
是哪里可以设置吗?

网友A:
电脑配置显卡过低会导致软件打开时界面重影

网友B:
遇到同样的问题,工具栏看起来很累,请教各位这哪里的问题?怎么改善?

网友C(2019-07-09):
此问题有人解决了吗?如果有遇到并解决的,能够提供一下方法,谢谢!

网友D:
有个办法可以试试:
先把视图/工具栏/后面那些勾去掉,这样工具栏就消失了
然后再勾上,工具栏又恢复了,这样可能会解决

网友E(2021-05-26):
今天装了一下work3也是有这样的问题,1楼的说法不对,我电脑的显卡分辨率达到了3000*2000,也是这样,4楼的方法也试了,没有解决。有没有人解决了这个问题?
电气自动化、智能控制、软件管理平台开发、数据远程采集等业务,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觅鹏智能”或者QQ331781785

网友F:
桌面右键GX图标-属性-兼容性-更改高DPI设置-高DPI缩放代替
下载积分:+2(学工控的老周)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破见者)
承接三菱PLC编程,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微信18938931477

网友G:
W10系统安装很多软件都会这样,6楼兄弟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H:
6楼 正解

网友I:
感謝解決長久的困擾,我的surface pro 終於可以用了

网友J(2021-08-13):
感谢六楼的兄弟,GXW3终于看着舒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