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电机定位不准的问题

楼主(2018-08-19):
大家好!最近做了一台整形设备,伺服用的三菱的,一开始没发现问题,到客户那边,调试压铸产品,开始认为是产品变形量大;
后来测试让伺服不停的俩个位置来回定位
每次定位的位置发生变化,发现每次的定位的位置都往一个方向增加,有多有少,连续30次发现与原来的定位位置差了10mm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设备受到干扰导致;
让设备接地,所有能接地的都接了,让0V接地;
设备旁边有一台大的压铸机,离的很近;是不是受干扰了?
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A:
楼主是采用相对定位控制方式还是绝对位置控制方式?

网友B:
可以参考
下载积分:+3(heidelberg5)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libin520) 真诚感谢!
自我解救

网友C:
伺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将脉冲端直接并到高速计数器这边,监控对比下就知道了。

网友D:
1、重点检查,电子齿轮比,或者每转脉冲数。脉冲当量根据导程的实际尺寸设小一些。0.01mm /pulse。再试。
2、如果是JE伺服,PA13设为0311h;
3、开关电源与电磁阀电源分开。最好用EMC防干扰比较好一些的开关电源。
4、回原点速度和爬行速度慢一些。这个得看实际情况。和脉冲当量的设置。
5、其他重点确认,参数、机械间隙、是否有干扰等问题。

网友E:
把压铸机电源断掉再看看就知道是不是它干扰了。

网友F:
查看一下PLC端发送脉冲与伺服驱动器端接受脉冲数是不是相等才好判断

网友G:
二楼大神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H:
應該是每轉移動量設錯了,或電子齒輪比錯了
史焕龙

网友I:
学习下各位大神

网友J:
检查下伺服接受的脉冲是否和PLC发送的脉冲一致(伺服有对应的接受脉冲监控参数)
若脉冲一致,检查机械部分是否有间隙
脉冲不一致的话,一般都是信号干扰导致,除接地接线规范,可以在脉冲接受端加个共模电感试试。

网友K:
这个可能由几个方面造成的,一考虑走线是否动力线和脉冲线走在一起,二脉冲端口线是否采用单端接地往往双端接地干扰比较大,三电子齿轮比设得不对,可能除不尽。

网友L:
遇到同样的问题 伺服总是往一个方向有位置偏差 写程序的人辞职了 后来检查发现是程序指令的问题用的是增量定位而不是绝对位置 改了后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