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海泰克PWS6A00T-P无法修改端口,请求指点一下

楼主(2018-08-19):
单位的海泰克不用了,拆下来练习一下,想用USB下载程序,结果不能设定触摸屏的端口为USB,不知何故,指拨7也为ON了,就显示这些画面 。望老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下载一个操作手册,按说明书上的流程操作
学到老

网友B:
说明上有写的.把触摸屏 后面的拨码开关要拨一下.开机进系统里面设定.把上下载设定改为USB就可以了

楼主:
7on6on进去密码输入00000000

网友A:
222183600设置者一级密码
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2183600设置者一级密码
什么意思哩?是级别更高的密码吗?

网友C(2019-01-15):
系统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