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9):
常听人家说绝对式编码器位置是唯一的,
那假如一套伺服,电机编码器是绝对式编码器。
疑问1:既然是绝对式编码器,那伺服系统中还需要原点开关吗。
疑问2:如果伺服往一个方向转了很多圈后,想回原点,岂不是也要往反方向转很多圈,岂不是浪费生产时间。

网友A:
不需要原点。无论多少圈都是360
你说的是单圈绝对式  我说假如多圈绝对式

网友B:
针对楼主的问题,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绝对值编码器都有个绝对圈数,比如1圈,4096圈。
现在同步电机反馈大部分用的都是绝对值编码器,这样电机上电之后就不需要寻找hole position。

假如在工程实际中使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那么断电之后设备的位置也是可知的,这就是绝对值编码器的优势了,而且不会能够减小增量式编码器脉冲干扰造成的位置累积偏差。

但是要明白一点,绝对值反馈的只是一串二进制数值,工程中怎么使用是自己程序中决定的。向楼主所述的,如果朝一个方向旋转了很多圈,楼主的意思是想让计数回到0的地方,而不是设备的零位,那执行一次原点回归就可以。

对于使用绝对值编码器是不是不需要原点开关,理论上可以说可以有可以没有。有的话打个比方哪天更换电机之类的了,但是没有动接近开关位置,那么只需要执行一次原点回归就能与原先的机械原点对应起来。如果不用,就需要程序处理一下,比方说弄出个上位可以设定的地址,设定当前机械位置就可以了。

还有好多,打字太麻烦就不一一写了。

网友C:
楼上的解释很到位!
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想要把当前位置归零,一是可以从后续读取程序中把当前数据清零,二是有些编码器自身带有复位功能线的,只要复位线短接下就能把当前数据归零
在有些绝对值编码器伺服系统中配合原点开关使用,是记忆设备的绝对机械零点作用
旋转编码器

网友D:
同意2楼的观点,说了很到位

网友E:
疑问1:既然是绝对式编码器,那伺服系统中还需要原点开关吗。
  不需要原点开关,绝对是编码器有两种,真绝对和伪绝对。使用伪绝对的时候只要系统的电池不断电就可以记录当前位置,真绝对的不需要电池,接入系统就可以读取当前位置,这种只有在高端的设备才可以见到
疑问2:如果伺服往一个方向转了很多圈后,想回原点,岂不是也要往反方向转很多圈,岂不是浪费生产时间。
  绝对式编码器的设备不需要找原点

网友F:
有一问,如果不需要原点开关,在修理更换伺服电机时怎么办。是否是通过程序处理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