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GS2107触摸屏丟画面内容

楼主(2018-08-20):
电脑上没问题,传到触摸屏后指示灯,数据显示数据输入就都不显示,在从电脑新建个工程,将触摸屏的内容传到电脑,电脑上显示都有。有大神碰到过吗?
下载积分:+1(邱瑞兵) PC端上传到HIM时,上传的 ..

网友A:
与PLC通信成功你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B:
是的,是没有与PLC通信成功。

网友C:
听你这么说,不确定你的通讯线有没有问题,先查查线吧。

楼主:
用开始也觉得有可能通信线有问题,早上又用网线用以太网通信,写入画面了也不行

网友D:
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是不是按键图像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框,如果是的话那是设置问题,你的画面设置了隐藏功能的,具体在哪个菜单里面,我记不太清楚啦,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了,是PLC和触摸屏的通信线坏了,换了根就好了。

网友E:
通信不成功~~畫面不啟動~~正常的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