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上电步进电机复位问题

楼主(2018-08-20):
上电之后步进电机不会复位。但是我把plc的运行开关拨到停止然后再拨到运行就能够复位了。
是不是因为上电之后步进电机驱动器没有准备好。
但是plc已经发出运动控制脉冲。
整个程序停止在运动阶段。
这种情况是不是要上电延时复位。
图片是运行之后我拍的监控画面

网友A:
当然不行啊 兄弟。你尽然用M8002来触发
。你可以M 8002触发自锁一个辅助继电器 ,再用这个继电器触发你的定位指令。执行完成后断开自锁
M1是我自锁的辅助继电器

网友B:
M8002是开机第一个扫描周期为ON,你给个延时启动电机复位,试试能不能行,就知道了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C:
上电之后。就自动复位。PLC准备ok的时间设长一些。有可能你一开电,PLC准备好了,马达控制器没准备好。实际上开机后,手动操作回原点等会好一些。刚开始人工操作还是可靠一些。

网友D:
我觉得楼上说的很有道理,开机复位还是手动操作来的好些!~~~

楼主:
昨晚试过了 已经搞定 开机上电步进电机驱动器没有准备好 延时复位就ok了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