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0):
如题,是因为只支持USB2.0的缘故,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驱动已装了的

网友A:
早先的好像是个摆设。

楼主:
1U确实如此,不知2U的怎样了?

网友B:
汇川真心不咋滴,一年更新了7次韧体,每次都有不同的问题!

网友C:
这就是国产货和进口货的区别,国产货只要求的是做出来了,稳定性和耐久度根本就没有做大量的测试。
感谢分享!

网友D:
我们经常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E:
经常用,没什么问题  并且支持停电下载程序      通讯功能好呀 列表就可以了
2U吗?支持USB3.0吗?停电也可下载?没试过

网友F:
我们之前经常用,MINI经常性的接触不良
感谢分享!

网友E:
h1u -xp         h2u- xp    h3u-xp 都用   都可以停电下载程序    用 usb mini 线即可   软件自带驱动
由于usb本身的原因 及现场环境干扰大     三菱plc   安川伺服驱动器 台达人机等 都会有连接不上的
用usb转rs232 485 也都一样 会有连接不上的
有些小厂出的变频真牛×   搞四五个可以电子对抗实战

网友G:
你们牛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