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0):
想请教下大家,一般的晶体管PLC如果用普通点位发脉冲,利用PLC内部的1ms定时器来做的话,频率可以达到1K吗?网上的资料答案也是参差不齐

现在手上有个喷射阀,差不多需要250~500HZ的脉冲来驱动,脉冲口没有了,所以想用普通点位,不知论坛有高手试过普通点位发脉冲吗?频率可以达到多少?感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A:
这个稳定性的问题。之前论坛有帖子说到。如果,这个工位比较重要,还是上正常的脉冲输出口会好一些。
  • 下载积分:+1(nightblueblu) 真诚感谢!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网友B:
    手册上说Y3以后的点,响应时间是0.2MS

    所以,理论上500HZ可行。
    感谢,喷射阀的话主要是喷胶,精度差不多是0.001g,现在供应商说的是喷射阀工作在4ms的周期性能比较好,算下来250HZ

网友C:
    PLC運轉的掃描時間也要考慮
  • 下载积分:+1(nightblueblu) 热心助人!

网友D:
    要考虑plc的扫描周期
    用的欧姆龙的PLC,可以选择立即执行不受扫描周期影响

网友E:
    一个扫描周期都几个MS了吧,定时中断也不行,看看PWM可不可以。
    这个PLC用的欧姆龙的,欧姆龙可以让指令不受扫描周期影响立即执行

网友F:
    你要控制的话肯定要受扫描周期影响的,除非能用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