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nnyygy

楼主(2018-08-20):
按照手册来,搞不定啊,高手看看

1.关机状态下,设置模块为调整模式,

2.通电,软件打到编程模式,(RUN常亮,ADJ指示灯闪烁)

3,设置CIO 通道 2000+ 单元号*10  , 为#21

4,设置CIO N+1,的0位ON,

这一步就不行了,输入值始终不能为0.

5. 输入电压或电流使转换值变成0000 。下表表示根据输入信号范围而定的将
要输入的电压和电流偏移调整。

6. 在输入电压或电流使得模拟量输入端子的转换值为0000 后,将CIO 字n+1
的04 位设置成ON,然后再设置成OFF。(写入EEPROM)。